X200S BIOS 开机报警不亮,自己测试好用,不会报错,重启不亮开机启动慢等原因

楼主(2014-10-16):
自己一台X200S报错,刷BIOS,网上下的10多个都是会提示BIOS报错或重启不亮机,开机亮机启动慢问题,这个BIOS是网上花钱买的,刷上就好了,希望能帮到大家,

x200sbios 自己测试不报错好用.rar

网友:
很多都是BIOS的,无线也一样

网友:
版号  多少
说清楚点

网友:
要板号,CPU多大了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的  先收藏着吧

网友:
版号多少,什么机型不搞清楚谁敢下啊

网友A(2014-11-23):
这个BIOS是几个脚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是几个脚的 ?

x200s  贴片式8脚的,不是X200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吧,很多机子都报错

网友B:
主板编号 什么的说清楚点 不然谁敢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编号 什么的说清楚点 不然谁敢下啊

主板版号忘了,这是之前发的,这个东西我自己也没下载分得,我只能告诉你我用了不报错,至少不会搞错的BIOS 传上来,怎么下载你自己选择,不要用怪别人的口气

网友:
求等结果

网友A:
我下了一个 X200上面用 ,用4脚BIOS芯片代换  ,测试OK。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下了一个 X200上面用 ,用4脚BIOS芯片代换  ,测试OK。感谢楼主

谢谢评价,X200不知道,X200S 不显刷BIOS能亮但会报错什么的,我自己是用这个BIOS刷好的

网友:
楼主你的是贴片的吗? 能用普通的代替吗?

网友:
原来是那个大的八脚芯片,我还找错了,呵呵,我想用U盘在开机的时候刷,不知道刷没刷上,就亮机了,不知道是我刷上了还是因为什么亮机了,心里还没底了。

网友(2015-01-05):
正好用上。。。。。。。。

网友:
IBM的似乎都要看版号啊

网友:
bios 可以用,感谢

网友:
图纸上x200
16和8脚应该都是通用的

网友(2015-03-22):
谢谢,正好需要 我的是报警 一长两短 应该是BIOS 内存已经试过

网友(2017-06-02):
快3年了 还能回复?   不过真的感谢,这个bios亮机了。下了很多都不行。机器拿来的时候暗屏。然后换屏线的时候就不亮了。感谢楼主。

网友:
版号是 07234-2  希望对大家有用。  是贴片bios  我用普通的bios 代用的。

网友(2019-01-24):
楼主BIOS在那里,我下了是8.04的,刷不进去

网友(2022-05-09):
真的可以用8脚的BIOS芯片代换16脚的BIOS,第一次还焊反了,还纳闷,翻个面就好了

网友(2024-04-05):
谢谢了  能用在7459N16的机器开机正常。 但是安装WIN7出错,XP就可以不知道是不是版本不对,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