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AOC LC32S05P主板图纸

楼主(2014-10-16):
如题:求一份AOC LC32S05P主板图纸   版号:471-01A2-42201G
现问题是 显示后发出   莎莎的响声..功放芯片是PAM8610  。
已知芯片旁边有两个电阻烧坏.不知是否就是这两个电阻的原因!
有其它见解的  也请分享下!

网友:
先将2个电阻修好,再顺路测一下电阻下级的元器件,应该有大电流,导致电阻烧毁。

网友A:
有莎莎的响声.表明功放芯片是好的,应是音频信号没有输进功放芯片的输入端。

BB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莎莎的响声.表明功放芯片是好的,应是音频信号没有输进功放芯片的输入端。

这个我找不到那个是输入...你帮我看一下12.19 .32.39脚是12V      32脚的两个电阻烧了 .已知一个是22欧,另外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电阻,然后连着两个贴片电容对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找不到那个是输入...你帮我看一下12.19 .32.39脚是12V      32脚的两个电阻烧了 .已知一个是22欧, ...

还有个26脚电压测测,应是功放推动级供电脚。1、2脚为右声道输入端,9、10脚为左声道输入端。左、右声道电路完全相同,可对比找出32脚烧坏的两个电阻参数。图片中上边脚位是右声道输出部分,下边脚 位是左声道输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