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T头疼维修

楼主(2014-10-16):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F83T的机器,说是没有待机,于是拆机,发现有在3 5 V周围有进水的痕迹。开始处理,直接把3 5v芯片换掉,插上电还是没待机,无意中量到公共点,电压尽然是2.3v,于是直接短接到电源口上,发现待机偏高0.20,待机芯片发热,于是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接下来就不知道该干嘛了。本人刚学成不就,还望大师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待机芯片发热,说明3、5V负载有短路的。可分别断开检测。

网友B:
打线性电压阻压,打3V,5V的阻值,那个短查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发热,说明3、5V负载有短路的。可分别断开检测。

今天修一台同行的,EC短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线性电压阻压,打3V,5V的阻值,那个短查那个

3 5v两个电感都不短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 5v两个电感都不短路啊

那线性的电压呢,有没有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线性的电压呢,有没有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线性的电压呢,有没有短,

一个阻值是1900,一个是655

网友:
3V5V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