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HM76可以用HM70代换不?

楼主(2014-10-16):
一联想Y480,1.05V供电芯片处进水腐蚀,上管短路更换出1.05V电压不亮。桥是SLJ8E查了下是HM76,料板上只找到有HM70请教下可不可以代换?谢谢!

网友:
N480的可能代换,但这个机器没试过

网友A:
尽量不要换,intel的说法是hm70只支持低端的奔腾和赛扬~上其它的cpu半个小时掉电!但是有部分的笔记本hm70的出厂也自带i3cpu...厂家修改了什么办到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还是发个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换,intel的说法是hm70只支持低端的奔腾和赛扬~上其它的cpu半个小时掉电!但是有部分的笔记本hm70 ...

确实是这样,我联想G480的本,自用的,以前是装赛扬的U,今天收到个三代I5,结果装上去半小时断电,进PE都一样,看到别人说换HM77的桥就好,在考虑要不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换,intel的说法是hm70只支持低端的奔腾和赛扬~上其它的cpu半个小时掉电!但是有部分的笔记本hm70 ...

也有可能是BIOS锁死了,不知道换个其它版本的BIOS刷上去会不会兼容。

网友:
换一下又不会死,换一个桥很难么,不行就拆掉重新植啊,呵呵

网友:
正所谓实践出真知

网友B:
我试过g470 hm67完美代换hm6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g470 hm67完美代换hm65

谢谢了,发了个一样的。高换低成功率大些吧

网友:
没换过,每次需要换桥的都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楼主你试试,最后把结果放上来,让大家都知道,谢谢

网友(2014-12-12):
LZ 机子搞好没有,我今天也接到一台Y480 和你一样  1.05进水换了电压出来了  不亮  电流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