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4-10-16):
我现在有一片板要换苹果电源IC的 但我第一次换 没经验 想问下谁有更换电源IC的教程 学习学习 谢谢
芯片

网友:
更换电源IC考验的是焊功,只有多加练习,理论教程无用。

网友:
网上有很多手机焊接ic的教程,看看吧

网友:
焊功我是有了的 笔记本的我经常换 就是想看一下手机具体是怎样焊的就行了 参考

网友:
手机的电源芯片,一般是那种植株型的,只有用热风枪吹上去,刀头烙铁只能在它的边角刮一下锡珠造成的短路......

网友:
我也想学习 可是我焊工不到家 还在加强练习

网友:
加油 多多练习找废板试下

网友:
4s就不要想了,胶太硬了。特别是电源IC,灌满了黑胶。还是先拿4代的板子练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