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745 不上电

楼主(2014-10-16):
Dell OPTIPLEX 745 不上电
谁有类似于此主板的图纸吗?麻烦给我传一份吧

故障是:开关针脚电压一直跳变。
电源指示灯一直闪烁,灯挨着电源按钮在一起的。

桥是:82801HB.
io 是:SMSC SCH5514D-NS D0643-A2C414 8S127836A

补充内容 (2014-10-24 12:39):
已经修复,南桥损坏。

网友:
            没有 等待中

网友A:
开机针脚是通到IO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针脚是通到IO的吗?

有些是直通桥的

网友:
论坛没有上某宝看看,到时记得分享哦,或查IO的PDF也可以

网友:
PWRLED闪可能跟PWRBTN电压跳变有关系,就是说主板PWRBTN电压有异常会自动拉低,使得ATX电源工作,PWRLED就会闪,楼主的重点应该放在PWRBTN电压跳变上,跑线看到哪里去了,修理相关电路或替换相应元件

网友:
才修好一个是换男桥后OK.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开关针脚通向IO还是桥。估计线路有问题,IC可能性不大。

网友:
12V短路,或桥,基本都是这2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