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tft19w80ps显示器5v电压跳变 求救!

楼主(2014-10-16):
来了差不多十台AOC tft19w80ps显示器 给市电后指示灯不亮  没反应  拆开测量 5v电压跳变 电源管理芯片是LD7552BPS  电源管理芯片跟大大的变压器、光耦全部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两个三级管也换了 还是一样故障  求救啊!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单独的一块电源板么,5V跳变

网友B:
是只有5V跳动还是12 v和5v一起跳动

网友C:
换电源板吧,反正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单独的一块电源板么,5V跳变

是的 就一张电源板 不接其他板的情况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只有5V跳动还是12 v和5v一起跳动

这一体板 到驱动板就有5v过去而已  没12v过去驱动板的   板上高压部分14v电压也跳变  就单板不接别的板也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电源板吧,反正不贵

来了差不多十台一样的显示器  同个故障  这样都换电源板感觉不靠谱!而且电源板手头没  得订货 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一体板 到驱动板就有5v过去而已  没12v过去驱动板的   板上高压部分14v电压也跳变  就单板不接别的板也 ...

先切断14给高压电供电。假设还跳动把PWM  IC供电的滤波电容换掉试试, 电容是50v 22u  或47u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切断14给高压电供电。假设还跳动把PWM  IC供电的滤波电容换掉试试, 电容是50v 22u  或47u的

更换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E:
换431试试 另外50V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更换过了 还是一样

你切断给高压供电14v这一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431试试 另外50V的电容

换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F:
开关管的S极到GND间的过流检测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切断给高压供电14v这一路没有

切断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开关管的S极到GND间的过流检测电阻阻值变大了!

我是菜鸟  不知道哪个是开关管 咋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是菜鸟  不知道哪个是开关管 咋整

图中红框内的就是开关管,最上面的针脚为S极,查S极到GND间连个0.几欧的电阻,可能是它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中红框内的就是开关管,最上面的针脚为S极,查S极到GND间连个0.几欧的电阻,可能是它变大了。

偶买噶,大师果然是大师

网友:
改一下板吧,成本也是十来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