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77接PCI-E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4-10-16):
zh77接PCI-E显卡不显示,集显正常。这个板子刚出来,没有图纸,测工作点,复位短路,跑线很头痛,不知接IO那个脚,直接用3V烧,IO很热,换IO就好了

网友A:
IO引起这故障,少见

网友B:
IO还能引起PCIE显卡这个还真想不明白,。IO和PCIE有什么关系

网友C:
难道是说此板的PCI-E复位是由IO完成的?

网友D:
这个是到是个奇怪的问题,IO和显卡独显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难道新板还受IO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到是个奇怪的问题,IO和显卡独显有什么关系呢

明白了,独显的复位和IO是同一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说此板的PCI-E复位是由IO完成的?

最大的可能是同一路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还能引起PCIE显卡这个还真想不明白,。IO和PCIE有什么关系

如果IO的复位和PCIE的复位是同一路就有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引起这故障,少见

可能这机器IO爱坏吧

网友:
我想问:烧机的把握性有多大,烧之前有没有考虑到后果! 没图能烧出来也有少许运气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