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一起来讨论爱普生2180硒鼓问题,很多人说是鼓芯问题。求解。

楼主(2014-10-16):
本人加一爱普生2180硒鼓碳粉后,发现打印不清晰(除打印不清晰以外无其他故障),本以为是磁棍没装好,拆了之后发现是弹簧拆松了,合回去的时候固定废粉盒与粉盒的一个铁梢子不小心掉了(附梢子图),无法找回。合回去之后打印清晰,但是掉了固定梢子的那头打出来有一横一横的线。(附打印效果图)。本人无法确定是因为无梢子固定出现故障还是鼓芯故障(因为没拆之前没有一横一横的线)。求大神热心解答

网友:
大神快来,在线等

网友:
既然知道销子掉了,先想办法安上再说其它的。

网友:
不安,肯定活动啊~没有完全固定,滚与滚只见缝隙肯定不正确

出现打印问题是必然的

网友A:
你钉梢没了  想办法弄装上  不然那个废粉仓跟粉仓会离得很开

网友B:
你最少找个牙签什么的代替下把

网友:
你拆的掉了至少你应该知道它长得啥样!想办法做一个,完了再试试!有可能是刮板跟鼓芯接触不好才出的道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钉梢没了  想办法弄装上  不然那个废粉仓跟粉仓会离得很开

打了梢子.用惠普2612的鼓的梢子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最少找个牙签什么的代替下把

我用惠普2612的梢子打的,还是这样,不知道是鼓芯问题还是梢子

网友:
兄弟,你应该废粉没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