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 跑D1 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4-10-16):
有谁知道吗?求助呀

网友:
cpu座后面容易断线

网友A:
一般的D1和D0我都是按D4的片理办法来处理,大部分的事是内存或内存槽的事

网友:
查内存条件,打值数据线等

网友:
D1,02   IO相关电路,不报警还没到内存,IO问题,要么是桥,这是班长给的笔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D1和D0我都是按D4的片理办法来处理,大部分的事是内存或内存槽的事

有些还是IO或桥呢

网友:
D1一般就是查内存了,其他的还没遇上,也许是机会没到

网友:
不过内存。

网友:
刷个BIOS 试是

网友:
不过内存就差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经历过,联想L-IG41的主板挑内存的 上1600外频的内存条不过内存 上1066或1333外频的内存条立马点亮 不知楼主是不是这种情况 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跑d1有时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