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华硕主板信号的资料

楼主(2014-10-16):
原本打算年底再到实地去系统的学习,想想还是自己先自学有备无患。
求关于如何在华硕点位图中找到对应的信号方面的教程或资料
谢谢!
要是用其他方面的考虑可以将资料发我邮箱或QQ 935503382@qq.com

网友:
链接:http://pan.baidu.com/s/1bnlKDsV 密码:g83n    软件和教程都共享给你了,如果把分给我了,加QQ:1808837106,远程给你操作,本来想上传的,可20多同上不传不到这里自己去网般下载了,或加Q传给你

网友A:
这个一搜就出来了,不过你也不用急,实地有人教才能上手快,反正我是边用边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搜就出来了,不过你也不用急,实地有人教才能上手快,反正我是边用边记

操作一次基本都会了,不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操作一次基本都会了,不难的

楼主,我想问的是如何在华硕的点位图中找到对应 的信号,比如 南桥要受到的两个电源好信号,一个是PWROK 另一个是VRMPWRGD  ,但是华硕的点位里并不叫PWROK   或   VRMPWRGD  。有什么方法或技巧找到对应的信号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想问的是如何在华硕的点位图中找到对应 的信号,比如 南桥要受到的两个电源好信号,一个是PWROK  ...

就算不同的代工,同一个桥,信号绝对是不会变的,芯片制造商已经命名好的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