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适配器不开机电池开机

楼主(2014-10-16):
ibm X61 适配器不开机电池开机,可以充电, 单用适配器无法触发,   X61 的 时序是怎么个走法的,  有修过的朋友 给点思维

待机  5V 3.3V 1.5v   1.8v 都有, 就是不触发, 从哪里查

之前有用可调电源接转接头插笔记本 , 测了下转接头 大口 内壁有20V 中间的针也有20V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插坏的, 适配器的 中间针没有电压,插到笔记本上去 才有1.5V 左右的电压,   之前用转接头+可调的情况 把R31 电阻热得烫手

补充内容 (2014-10-19 14:20):
待机电压VCC3M,VCC5M,VCC1R8M,VCC1R5M,VCC1R05M 都有,  和PWRSWITCH也有 按下键盘的开机键PWRSWITCH 3.3V 会拉低跳变 ,接下来要怎么查,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这些待机电压还会有吗?

补充内容 (2014-11-4 13:50):
插可调电源的时候待机电流0.085V 1秒后掉到0.075V 是不是哪里有短路还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4-11-4 14:05):
把主板的纽扣电池拔了,插上适配器会自动开机,装上电池后又不能触发...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适配器不开机电池开机基本定位在保护隔离部分。

网友:
翻电路图啊!

网友:
保护隔离没过吧,查查看

网友:
应该在保护隔离,找图张后一步一步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不开机电池开机基本定位在保护隔离部分。

也有可能切换电路出错

网友:
待机  5V 3.3V 1.5v   1.8v 都有, 就是不触发, 从哪里查

网友:
有人帮忙下吗?

网友:
故障点应该在适配器供电这一路,看着电路慢慢修吧 。或者是适配器供电肯定是有不满足上电的条件。

网友:
没有时序 没有头绪......

网友:
这个ibm的机器有很多差不多的时序的啊,搜索下,有很多 例如T61和你这个几乎都差不多的

网友:
路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待机电压VCC3M,VCC5M,VCC1R8M,VCC1R5M,VCC1R05M 都有,  和PWRSWITCH也有 按下键盘的开机键PWRSWITCH 3.3V 会拉低跳变 ,接下来要怎么查,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这些待机电压还会有吗?

网友:
待机电压VCC3M,VCC5M,VCC1R8M,VCC1R5M,VCC1R05M 都有,  和PWRSWITCH也有 按下键盘的开机键PWRSWITCH 3.3V 会拉低跳变 ,接下来要怎么查,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这些待机电压还会有吗?

都没人了吗?

网友B:
这还是要看保护隔离电路的

网友:
保护隔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是要看保护隔离电路的

保护隔离电路那要怎么查, 要查哪里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要从哪里开始排查, 正常条件是什么

网友:
这要从哪里开始排查, 正常条件是什么 , 有大侠吗? 老师们呢?

网友:
帖子好多天了, 还是无人问津. 心拔凉拔凉的....

网友C:
充电芯片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查了吗?

可以充电, 但是插着适配器不能开机,只能电池开机

网友C:
查下隔离电路的工作条件,应该是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隔离电路的工作条件,应该是隔离电路的问题

插上电待机上有哪些条件

网友D:
这怎么是 没过保隔呢 待机电压都有了没过保隔 别乱说了 你这应该是 检测适配器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插上适配器看看保险有没有电压  看图纸 一路跟着追过里

网友:
也有可能是第一个隔离管坏了

网友:
检测哪一块没有过吧  查查保护隔离检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怎么是 没过保隔呢 待机电压都有了没过保隔 别乱说了 你这应该是 检测适配器的电路有问题

好多人都在说隔离保护的问题,我虽然是菜鸟但大概的原理应该是隔保没过应该就是断电开路保护后面的电路,也就是说后部肯定没有电压,可是我的故障就是 待机电压VCC3M,VCC5M,VCC1R8M,VCC1R5M,VCC1R05M 都有,  和PWRSWITCH也有 按下键盘的开机键PWRSWITCH 3.3V 会拉低跳变,我就很纳闷一个个都抓着隔离保护的问题不放,

检测适配器的电路是哪个部分,能不能帮我看下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怎么是 没过保隔呢 待机电压都有了没过保隔 别乱说了 你这应该是 检测适配器的电路有问题

另外我问你下, IBM 的大圆口带针的20V  电源头(可调电源用的头) 中间的针是有电压的还是没有电压的,我的电源头插上可调中间的针和内壁一样都有20V  ?     是不是这里出故障了?

网友:
找图张后一步一步来了

网友:
没人知道吗|? 为什么还有人在说隔离的问题呢

网友:
有人吗?> 救救我吧...  好多天了....

网友F:
重点拆保护隔离 部分,隔离MOS和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点拆保护隔离 部分,隔离MOS和充电芯片

隔离保护了,后面还会有电输出吗?

网友G:
第二个隔离场管是N沟道吗?它需要TB芯片举压一个二十几伏开启信号。隔离保护不过,有些机型都可先产生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二个隔离场管是N沟道吗?它需要TB芯片举压一个二十几伏开启信号。隔离保护不过,有些机型都可先产生预供 ...

你看下 是哪个管子

网友:
插可调电源的时候待机电流0.085V 1秒后掉到0.075V 是不是哪里有短路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把主板的纽扣电池拔了,插上适配器会自动开机,装上电池后又不能触发...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多人都在说隔离保护的问题,我虽然是菜鸟但大概的原理应该是隔保没过应该就是断电开路保护后面的电路,也 ...

都有 VCC3M 电压了,怎么还会是保隔电路呢 有待机电压就说明保隔没问题了知道嘛 要是保隔有问题就会没有待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有 VCC3M 电压了,怎么还会是保隔电路呢 有待机电压就说明保隔没问题了知道嘛 要是保隔有问题就会没有 ...

把主板的纽扣电池拔了,插上适配器会自动开机,装上电池后又不能触发...有的时候我用表笔测到 VCC3B和BPWGR 相关路线的时候也会自动触发 .. 这是正常的吗? 这要怎么查

网友:
把主板的纽扣电池拔了,插上适配器会自动开机,装上电池后又不能触发...有的时候我用表笔测到 VCC3B和BPWGR 相关路线的时候也会自动触发 .. 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2014-11-16):
把主板的纽扣电池拔了,插上适配器会自动开机,装上电池后又不能触发...有的时候我用表笔测到 VCC3B和BPWGR 相关路线的时候也会自动触发 .. 这是正常的吗? 这要怎么查,怎么都没人帮忙下..

网友:
笔记本还放着... 还没解决....

网友:
保险断了吧

网友:
你有看清我帖子上的故障表现了吗?   保险断了还能产生待机电压的对吧  你好强大

网友(2015-01-09):
都没人给个思路吗? 都没遇到过吗?>

网友:
修好了吗 求分享啊

网友H:
这个比较容易的,电源状态看看TB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
保护隔离 插适配器看有没有隔离 没有就是切换电路

网友:
没人出来说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比较容易的,电源状态看看TB的供电有没有?

谢谢你提供的思路,TB芯片在X61 里面的芯片是不是BD4176KVT ?
我测了下 这几个信号,

VREGIN20          20V
VCC3M             3.3V
VCC5M               5V
VDD15              15V
VCC3SW             3.3V
VINT20                20V

供电的脚位是不是叫 VINT20 的?    这些电压貌似都正常, 接下来要排除哪里啊?

网友:
师傅们帮帮忙吧.

网友I:
应该是个3.3V 电容,换个试试

网友:
换板把  这种板应该很便宜了  浪费时间不值得

网友J:
-PWRSHUTDOWN信号正常吗?

网友:
懂的给他说一下。。。

网友:
learn from your post

网友:
发过来我给你修,50元保修好。运费你自己还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PWRSHUTDOWN信号正常吗?

有3.3v     是不是很奇怪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个3.3V 电容,换个试试

哪里的电容 什么作用的电容? 指点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哪里的电容 什么作用的电容? 指点一下

3.3V的滤波电容,T60 是330Uf,是个很经典的问题,61也有可能。你有波波可测测看。
无波波可断开电感一脚,用可调电源外加3.3V 开机确认。
电池好开机就没大问题,千万不要多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3.3V的滤波电容,T60 是330Uf,是个很经典的问题,61也有可能。你有波波可测测看。
无波波可断开电感一 ...

330 电容 就南桥旁和背面 3个  是哪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E:
330 电容 就南桥旁和背面 3个  是哪个

T60 我自己的问题与你相同,就是3.3V滤波电容,你的我没修过,你自己找。

网友:
测下保护隔离的管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I:
T60 我自己的问题与你相同,就是3.3V滤波电容,你的我没修过,你自己找。

3个 330 电容都翘起过, 都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E:
3个 330 电容都翘起过, 都不行

T60 只有一个330uF,330容量不变而是等效串联电阻变大,用波波才能看到。你必须换小内阻的电容试。
你翘起等于不装电容那更不行。
按60楼的说法,我估计就是这个小问题。否着收你50。要不你给他50学费自己搞。
X61我没修过,T60我修过,我只能告你60的供你参考。

网友:
保护隔离看下

网友:
你那适配器状态下保护隔离过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I:
T60 只有一个330uF,330容量不变而是等效串联电阻变大,用波波才能看到。你必须换小内阻的电容试。
你 ...

T60 主板不止 1个330 电容     矮的有4颗   高的有1颗,这是T60 的主板

网友I:
引用 网友E:
T60 主板不止 1个330 电容     矮的有4颗   高的有1颗,这是T60 的主板

第一张有下上一个,好像记得C216,
就是3.3v 滤波电容330就一个(T60),其它不是,加电关机时有3.3V 的那个出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第一张有下上一个,好像记得C216,
就是3.3v 滤波电容330就一个(T60),其它不是,加电关机时有3.3V 的 ...

你一说C216 我好像记起来了, 那个是 945 芯片组的T60 那个电容会导致隔保启动  , 我这个是965芯片组的我拿错了,我这个是T61 的 ,   但是X61 这个问题隔保没启动啊,什么电压都有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保护隔离问题,  如果保护隔离了 还会有后路的信号和电压吗?

网友:
隔离保护了吧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

网友:
待机的最后信号貌似都有 就是不触发,你能提供下X61 的时序吗?

网友K:
3,5v没出,就是保隔电路问题

网友:
找图纸
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3,5v没出,就是保隔电路问题

你能不能看清楚陈述 在说话?  小心扣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一说C216 我好像记起来了, 那个是 945 芯片组的T60 那个电容会导致隔保启动  , 我这个是965芯片组的我 ...

我的T60 就是电池可开机,适配器待机正常有5、3.3V,一按开机钮无5、3V。就是C216的问题。
你的待你搞定发来学学。我不是修电脑的,是位爱好者。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T60 就是电池可开机,适配器待机正常有5、3.3V,一按开机钮无5、3V。就是C216的问题。
你的待你搞定 ...

哎.真郁闷.如果启动保护隔离还好修,问题是各种条件都满足 ,触发后3.3V 触发信号都跳变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好多人都在说隔离保护的问题,我虽然是菜鸟但大概的原理应该是隔保没过应该就是断电开路保护后面的电路,也 ...

可能是某个二次转换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可能是某个二次转换电压没有出来。

能举例下电压的名字吗? 或者信号名字

网友:
这个问题都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
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这个帖子发的,,,,还自己评论开了

网友:
ibm的真不好修

网友:
充电芯片
DCIN--LDO--ACIN--REF-ACOK(低电平)
(19V) -(5.4v)-(2.2v)-(4V)-(0.06V)

你看还有问题吗?

网友:
充电芯片
DCIN--LDO--ACIN--REF-ACOK(低电平)
(19V) -(5.4v)-(2.2v)-(4V)-(0.06V)

你看还有问题吗??

网友M:
看看EC到充放电芯片的这一段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看EC到充放电芯片的这一段

EC 有什么条件啊?

网友M:
我不会截图  你查查BAT_DRV这个有吗 这是EC控制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不会截图  你查查BAT_DRV这个有吗 这是EC控制电池的

这个是插电池有的还是不插电池就有?  待机有的还是开机的时候才有?  我插电池 待机的时候 测不到电压.

网友N:
电池充电芯片 IO及外围电路

网友:
主题 1057

帖子 109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电池充电芯片 IO及外围电路

条件是什么, 发出后续的信号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不会截图  你查查BAT_DRV这个有吗 这是EC控制电池的

还有在吗? 帮忙

网友:
大家帮个忙吧. 就想把这个问题修好

网友:
IBM 的保护隔离比较麻烦

网友:
隔离保护问题

网友:
按图纸查保护隔离

网友:
我这有台X220I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不会截图  你查查BAT_DRV这个有吗 这是EC控制电池的

这个BAT_DRV信号是插电池有的还是不插电池就有?  待机有的还是开机的时候才有?  我插电池 待机的时候 测不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