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4010 显卡芯片型号

楼主(2014-10-16):
收了一个机器,显卡被上家更换成报废芯片(非原型号)。有修到这个板的
兄弟可以发个图片,并写一下芯片型号。谢谢

网友A:
上某宝,看你能不能从换板的店家里问出型号

网友B:
你这个上面就是显卡的型号呀!216-0674001

网友:
显卡确定是斜桥,但不知道型号,随便焊了个上去,不开机。求此板显卡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上面就是显卡的型号呀!216-0674001

这个是自己焊了一个,非原板配的显卡,没查出来是那个显卡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某宝,看你能不能从换板的店家里问出型号

问了好多次了,没问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问了好多次了,没问到

问的方法没对吧,再想办法

网友D:
看不到型号你都敢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的方法没对吧,再想办法

感谢,我再试试看能不能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不到型号你都敢焊啊

焊上后电流一直跑1.22不显示

网友E:
楼主是来问什么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来问什么的啊?

问显卡型号,板子本身自带的显卡被上家拔掉了。如果知道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继续求真象

网友:
继续求显卡型号

网友:
ATI PARK-S3
DELL垃圾中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