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维实地二期【二】

楼主(2014-10-16):
                        讯维实地二期【二】
2014.10.16 待机维修:
        在黄老师那里接过主板,回到位置,仔细观察主板掉件情况和被动过的元器件后,打开电脑找出图纸,直接把图纸翻到了待机那页【老师现在让我们先修待机和公共点,待机修完之后再尽可能地去修其他供电】
        实物图:

       主板检查完毕后,第一步拿起表笔测下待机3V上管【D极】对地二极体值如图:

对地值472正常【在笔记本中上管的D极代表笔记本的公共点,一般公共点对地值为400以上表示全板公共点正常】,第二步分别打了下3v5v的电感对地值为如图:5V电感对地值
3V电感对地值

短路,3V有短路,为了确认是前极短路还是后极短路,我把3V电感的一端用烙铁翘起来了如图:

实测电感前端就是接芯片的那端电感焊盘对地值为126,如图:
正常,又去测了下电感后端的焊盘对地值为26,如图:
,哈哈….故障点离我是越来越近了,根据显示的数字,我们得之是后极短路拉低了3v,后极又是什么拉低了3v呢???别急让我们慢慢来分析,在搜索栏中搜索+3VALWP如图: 下一步

是个转换节点,烙铁断之,断开PJ1后,又实测了一下电感后端的焊盘对地值为539,如图:

哄哄希望来了,测PJ1的后端,如图:

【经过这几天的维修自己也总结了不少经验,对于3v短路的话,我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ec,但想还是归想,我还是在图纸上按顺序的看了一遍都哪些元件容易坏掉拉低+3VALW毕竟自己现在还是个新手尽可能地还是按部就班的走一遍】,在此期间,也查了几个地方比如说USB接口的数据线对地值啊,还有电压转换管啊,还有滤波电容啊等等等等…..查完这些之后去测下ec的待机供电脚【图纸95脚】的对地值为15,如图:
      ,感觉自己的焊工还可以,就直接拿风枪把ec干了下来,也没去查给ec待机滤波的电容,拆下ec后又在此打了一下+3VALW对地值,发现阻值正常了,补上拆开的电感和节点后,又回到图纸待机芯片那页,看看3v5v开启的条件【因为ec被我拆了嘛,所以…..】,看到芯片的线性开启是vs通过稳压二级管后又经两个电阻分压而来的,如图: 为了确认下vs的产生,我又把图纸翻到了这里
vs的产生是适配器的模式下:插上适配器就会自动产生vs通过二极管PD2,电池的模式下:vs的产生受控于51_ON#,只有51_ON#为低电平时,电池电压通过二极管PD3和两个电阻分压使PQ1导通,产生VS电压,51_ON#又来自于这里 是按下开关通过D6拉低51_ON#ON/OFFBTN#ON/OFFBTN#送给ecec收到此信号后就会发出ec_on导通Q5使51_ON#就算松开开关之后也会一直为低,这里啰嗦了几句时序上的问题,别嫌麻烦!!!】回到正题,根据上面的分析得之vs的来源,确定主板无短路后,我通电测了一下,实测VL电压以顺利产生如图:

线性开启如图:

又看了一眼芯片开启PWM3v5v的条件如图:

只要MAINPWON不为低,ON3/ON5通过VL经电阻上拉就会自动开启PWM3PWM5,实测PWM3PWM5电感后端如图:

电感前端如图:

上管G极波形如图:

                         本帖公共点,3V5V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不错 有前途   ,看来你是没有白刻苦努力, 都走了 你还在学习 像磊哥学习 像磊哥致敬

网友:
楼主厉害啊,前途无量

网友:
迅维向往的地方,等等我,忙完这段时间,也去学习进修一下!

网友:
二期就能写出这么好的贴,技术也不错了吧

网友:
LZ,赞一个,多发贴就好

网友:
学习效果不错,3v短路这里也可以用烧机法进行测试故障。

网友:
从基地出来的都挺厉害的啊

网友:
这个不用烧鸡容易误判,假如旁路电容软穿了而干了EC那种感觉你懂的,新人就这么NB前途无量

网友:
厉害啊。学习出心得了

网友A:
感谢楼主提供详细的检修过程 。可否请楼主告之下该板的型号, 因为文中有些电路图图片太小看不清楚。 谢谢

网友:
很好的 学习例子

网友:
基地都是老板啊

网友:
楼主你思路很好 而且对仁宝时序很了解 佩服  值得我们新人学习

网友:
前途无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提供详细的检修过程 。可否请楼主告之下该板的型号, 因为文中有些电路图图片太小看不清楚。 谢谢

主板的版号是la-3391p,仁宝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