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K410 卡LOGO 求助

楼主(2014-10-16):
机器刚拿来时  卡LOGO 过不去  加焊南桥后  发现过去了 装上后又不好使了   然后测USB 阻值 周围 滤波电容和供电 5V 都正常有    机器现在就是 一会好使一会不好使  没思路了  是不是应该换南桥呢   这个桥是不是灌胶的 换成功的几率大吗

网友:
刷BIOS了没有

网友:
没刷 好的时候能用1个多小时 这跟 BIOS有关系吗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的?独显还是集显呀?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sl410K  集成显卡的  关键是 时好使时不好使  刚拿来时 根本过不去LOGO  加焊完南桥就好使了  用一会又不好使了  裸板 点的

网友B:
这种南桥怎么可能虚焊,要么是坏了要么就不是它的问题,像这情况你看能不能进BIOS,能进复位一下BIOS

网友C:
卡LOGO真的无从下手啊,有没有可能是SB问题呢

网友:
刷BIOS了,不行果断干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410K  集成显卡的  关键是 时好使时不好使  刚拿来时 根本过不去LOGO  加焊完南桥就好使了  用一会又不好 ...

南桥重新植珠吧!

网友:
黑胶加焊不一定可以

网友:
南桥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看看USB口有没有坏的

网友:
应该换南桥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USB数据线有问题的,换南桥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卡LOGO真的无从下手啊,有没有可能是SB问题呢

也可能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南桥怎么可能虚焊,要么是坏了要么就不是它的问题,像这情况你看能不能进BIOS,能进复位一下BIOS

放一下电,不行只能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是外设的问题

好的,记住了,谢谢了

网友:
外设都可以就只能换桥

网友:
同样的问题,南桥加焊了,BIOS刷了,还是那样,有人说是CPU电源管理,也换了,还是老问题,等一下想去杀桥看一下。

网友:
我的问题 解决了   USB 右下角第二个 U口摘掉  就没在 卡 过   点一天了  没摘之前 进去系统了 用 外设 插第二个口的时候 有反应 但是外接 设备 不好使  我 量了下阻值 500多欧  就心思 死马当活马医吧   U 口摘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