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不亮

楼主(2014-10-16):
      现象:屏不亮,风扇开机时转一会就停了,电流0.8A。把整个散热器卸掉,开机电流2.2A时断电,屏不亮。(断电原因可能是过热保护,不亮是指内外屏都不亮)请问该怎么修啊?
      散热器的风扇不插电源,把散热器轻轻放在显卡上都不行,电流0.8A,拿了就跑2.2A,然后过热保护。也怀疑过显卡虚焊,做了3次,情况一样

网友:
楼主应该提供一些具体数据别人才能帮的上忙啊、电压出来完没, PLT ST ,CPU -RST ,都出来了吗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提供点图或别的数据才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