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NF520

楼主(2014-10-16):
第一次遇到这么奇葩的事,客户拿开一块映泰NF520-A2的主板,说是不触发,经我手仔细观察测量发现没有短路,烧焦等痕迹,就上电看看,

上电待机灯亮

开机针电压3.3V。正常,

IO工作条件正常,
但桥的也加焊过了

上电还是不行,
请求帮助呀。。。

网友A:
桥的工作条件查过了吗?IO发出的RSMRST#正常吗?

网友B:
测量顺序是:VCCRTC,3VSB,32.768,25M,RSMRST#,PWRBTN#,SLP_S5#,MEM_VLD,SLP_S3#,PSON#,ATX绿线拉低上电。有些板还有1.5VSB等……。

另外,ATX电源的5VSB不正常也会造成不开机,这个在测量3VSB时会发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顺序是:VCCRTC,3VSB,32.768,25M,RSMRST#,PWRBTN#,SLP_S5#,MEM_VLD,SLP_S3#,PSON#,ATX绿线拉低上电。有 ...

理论不错嘛吧,但测的时候没有图纸怎么办呢

网友:
图片看不了啊,按楼上的朋友方法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工作条件查过了吗?IO发出的RSMRST#正常吗?

条件知道,但没图情况下不好找这些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不错嘛吧,但测的时候没有图纸怎么办呢

你是说现在的板图吧,那就叫一声一休哥咯叽咯叽就有了!

网友:
图片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