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定时掉电

楼主(2014-10-16):
联想G470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没待机。待机修出来以后又没CPU供电,又修好。。
然后可以亮机了,但是10几秒左右定时掉电,CPU 内存 BIOS 都干了
求思路啊。。。。

网友A:
CPU供电怎么修好的,铁壳管全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怎么修好的,铁壳管全换了吗?

G470有铁壳管?我记得没有啊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这台机子,进水了大短,短路修好后,现在没有CPU电压,

网友:
就差HM65没干了,芯片也定好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有没有杂波,感觉像在CPU这块的问题

网友:
手上也有个  差不多10几秒左右掉电的  来是南桥呗动过  现在南桥以换  还是一样 (╯‵□′)╯︵┻

网友:
对了 楼主后来修好了没有呀 !! 求解答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看看显示灯有没有进水

网友:
龟管  都换了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导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