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修的四台笔记本,刚从基地回来不久,请加点分,愿意的话讨论一下。

楼主(2014-10-16):
我又来发新贴了:
今日修的四台笔记本,刚从基地回来不久,请加点分,愿意的话讨论一下。
第一台:打阻值很管用!
联想G570      版号:PIWG2  LA-675AP  2011-01-19
BIOS 版本:    40CN07WW V 2.06
EC BIOS 版本: 40EC07WW  V 2.06
此机的故障现象为:键盘的小键盘部分不能用,影响出售。其它一切正常。(NumLock可用)
什么是小键盘呢,用过台式机键盘的人都知道,键盘的右边有一般平时不怎么用的1234567890数字键,还有+-/、竖着的回车键,NumLock键等等,财务人员用的多。 部分笔记本键盘比较大,设计有紧凑版的小键盘。
师傅问我:“你的思路是什么呢” 本着先软后硬的道理,我说:“我看这是同行的机子,键盘应该是换过了吧。刷刷BIIOS试试?”
师傅说:“你先按照你的思路去做,我这里有一个英文键盘,你也可以试试。
把原日文键盘换了英文键盘,无果。 从网上下载了G570 Intel BIOS文件,是自升级文件。 本机其它一切正常,所以直接在原系统WIN7下运行BIOS升级程序,下一步,下一步,眼看着BIOS版本(包括EC的)升级成了40EC33WW 重启后,涛声依旧啊。
   师傅又问:“看来不是BIOS的事情,下一步你打算怎样修呢?。
   我说:“拆机检查一下EC吧?”
拆了机,裸板检查EC附近,没有掉件,EC引脚也没有虚焊,EC也没有被别人加焊过。仔细看也没有进过水的痕迹。上论坛找LA-675AP图纸,居然没有,一时不知怎么办好了。
   还是师傅经验丰富,他找出LA-6751P_联想G470(HM65)的图纸,打开一看,居然开篇就有G470/G570的字样,看来它们是兄弟啊。看看架构图,键盘只连着EC. 还是把目光注意到EC上。
“你打打阻值。”师傅一语惊醒梦中人,我迅速地查图,对应着JKB1的引脚打阻值,从30开始往回走。 1-24脚中,,就是1617脚为无穷大,其它都是400-500 27-30脚接地。仔细看图,1617脚,都是KSO,那么应该阻值和KSO的引脚差不多吧,怎么会无穷大呢?。
仔细地检查板子,“看看后边!”还是师傅有经验,仔细检查板子的背面,后边的贴纸上有两个破洞。撕掉贴纸检查发现板上有两根断线,通过过孔连到有EC的那一面。这里是放置硬盘的位置,估计有人动硬盘时借助了工具,把贴纸捅坏,板子也有断线。补焊好后,自己装机,试机一切正常。
第二台: 联想G580 版号LG4858L 12206-1  纬创代工
客户反映加电不亮,说是返修的。
加电,电流 0.008---0.5—0.9—1.0—1.1—0.91—0.88---0.9
去掉硬盘,加电,电流 0.008—0.8—0.9—0.88—0.87
从电流看应该是过了内存。从论坛找了G580的纬创的BIOS,烙铁取下板子上八脚BIOS,编程器刷上后一切正常。 看来这种类型的机子BIOS爱数据错乱,是通病了。(进水也可以导致BIOS数据乱了)
第三台 三星NP365E5    版号QMLE4  LA-8864P  CPU: AMD  A8-4500M
故障现象: 开机LOGO正常,进系统花屏,其它包括声音正常。随着ALT按键或鼠标,花屏在变化。有点像显存坏了,但又不完全像,有斜着的画面。
查图纸,论坛上有。考虑到新机型CPU内部集成了显卡,换一个AMDCPU来试一试。进系统不花屏了,但是显卡只认标准VGA。为了确认是CPU坏,打上驱动程序后再重新启动,不花了,说明原CPU坏。不知是不是通病呢?
后来,上家要求从网上订一个CPU。咳,折腾两个小时,給人买CPU能挣多少钱呢。 测试费总是要收的。
第四台:联想的,型号忘了,版号 LA-8133P,
故障为不认网卡,换网卡芯片没修好。
打阻值基本正常。BIOS也刷了。大家讨论一下怎么修呢?
今日修的四台笔记本,刚从基地回来不久,请加点分,愿意的话讨论一下。北京老曹

网友:
对不起,发错,不是16、17脚,是KSO16/17

网友A:
楼主这技术都能当你师傅的师傅了

网友:
刚回来就能修4台/天,很牛逼了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技术都能当你师傅的师傅了

现在还当不了师傅啊,只能算实习

网友:
比我强多了,我刚离开实地的时候,都要实践很久才能修

网友:
网卡时钟正常吗?

网友B:
你在基地学了多久啊

网友:
这技术都能当你师傅的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基地学了多久啊

两个月笔记本

网友:
谢谢提醒。时钟25M 正常

网友:
学的不错 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
路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不认网卡,先查下网卡的工作条件,测下南桥到网卡芯片之间有没有断线,如果网卡芯片工作正常,就要考虑下换桥了,换桥之前看看USB能用不,可以更精确点是不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认网卡,先查下网卡的工作条件,测下南桥到网卡芯片之间有没有断线,如果网卡芯片工作正常,就要考虑下换 ...

谢谢你,铜牌维客。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没有,要得着急,用无线或加外接USB网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