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遇到的一个客户的本子 一直很疑惑

楼主(2014-10-16):
那是一个戴尔的老本子了,开机黑屏,发现风扇不会转,以为是灰比较多,遂拆机,发现很干净。装上之后发现风扇开机会转3秒钟,然后就不会转了。本子还是黑屏,

网友:
我不会维修 ,只会简单的拆机。

网友:
就是想问一下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机器都是这样的、由温控决定的、温度到了才会转、温度没到、不会转的、至于你说的问题应该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