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301a不出集显供电 板号是X401A

楼主(2014-10-16):
ASUS的板号x401a I5集显的机子,开机电流上到0.68A不动   内存波形有一次, 不出集显电压。各电感电压除了集显电压都正常。该机的cpu电源ic是RT8885A 刷了几个BIOS 换过CPU. 这机来是内存供电上管板皮都烧翘了,内存也挂了。修好供电了,但是内存供电PG就是不出换过2个芯片PG是直接输出,内存1.5V o.75V都正常,内存PG就只到ALL-PG,测试内存相关的其它信号都正常。
求大神指导?

网友:
内存PG就只到ALL-PG 我给短了,电压才跑上去,ALL-PG 是开启CPU的EN 信号。

网友:
我的也是不出集显电压  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