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 问一 下

楼主(2014-10-17):
  主板上的VDDA2.5供电 是个什么样的供电 在哪里可以测量?

网友A:
AMD 平台CPU的供电之一在假负载或CPU插座旁的电感上测量

网友:
他们说在假负载上的PLL

网友B:
VDDA2.5V AMD CPU内部模拟电路供电,在假负载上测

网友C:
它的控制芯片就在CPU座旁

网友:
VDDA电压,在CPU电之前,和内存供电差不多同步,没有它不跑码或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的控制芯片就在CPU座旁

大部分就是一个1117输出,新一点的新就一个五脚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DDA2.5V AMD CPU内部模拟电路供电,在假负载上测

CPU附近也可以测到地,三个脚的或五个脚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平台CPU的供电之一在假负载或CPU插座旁的电感上测量

总之见过的都是在CPU附近可以直接测到

网友:
一般在CPU附近可以找到。或者是用我负载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附近也可以测到地,三个脚的或五个脚的芯片

受教了

网友:
VDDA是在CPU座子旁边的小电感上能测到

网友:
上假负载可以量到的

网友:
不在假负载上测量的话,U旁边有个5脚芯片或者1117之类的电压转换上能测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