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怪现象

楼主(2014-10-17):
昨天一同行带好几片主板过来 。 其中一片是华硕P5G41C的集显主板, 说是开机文字有信号干拢一样,。感觉很奇怪,接过板子测试 点亮后字体一直抖,用独立显卡则不会 刚开始以为是VGA头有损坏,于是从料板上拆了个换了  还是一样 失望中。。。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想想以前没碰到这样的情况阿,所以就上论坛看看有没差不多问题的,,,找了半天都木有看到,只是有人说是内存电压不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电压都正常。。。 新手真不知道从何下手 那位大神帮小第指点指点。有这图纸最好不过,西哟啦啦。求动力。

网友A:
会不会是VGA口附近的哪个小电容咋地了!

网友:
VGA的 行 长信号 看下是不是电压不正常?

网友B:
用独显正常集显不正常的话,重点检查VGA及接口附近的小元器件,如果VGA一切正常,可以考虑刷BIOS,冲北桥

网友:
桥供电滤波电容引起倒是碰到过

网友C:
关注,我也有块板,一直在那里丢着,没有什么好办法,回来拿出来再研究下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维修

网友D:
根据个人以前修家电经验,你不妨把显卡回路上的所有大一点的电容换掉,检测一下电感阻抗。

网友E:
GA的 行 长信号 看下是不是电压不正常

网友F:
干掉北桥 估计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干掉北桥 估计就OK了

干桥好像就没有动力了吧?还是先仔细找下滤波电容和上啦电阻阻值吧

网友:
检查VGA 123脚  13 14脚

网友G:
应该是桥问题,看是那个控制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GA的 行 长信号 看下是不是电压不正常

修过一台,一会黑,一会正常的,换北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个人以前修家电经验,你不妨把显卡回路上的所有大一点的电容换掉,检测一下电感阻抗。

其实好的办法 不是让客户加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注,我也有块板,一直在那里丢着,没有什么好办法,回来拿出来再研究下

修可能没价值,可以加一个独立显卡啊,便宜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用独显正常集显不正常的话,重点检查VGA及接口附近的小元器件,如果VGA一切正常,可以考虑刷BIOS,冲北桥

北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VGA口附近的哪个小电容咋地了!

有打过阻值的,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桥问题,看是那个控制输出的,

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北桥的可能性大点

北桥加焊了没有用啊。看来要换了。

网友:
你看下附近的电容和小电阻

网友:
把没用的电容取了,不行就换个门电路.再不行就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打过阻值的,不会啊

拆掉或换换VGA口附近的电容试试呢!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可以把北桥边上的小电解电容换掉试下,以前的老奔三板北桥旁边的电容鼓包会引起VGA信号有干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