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显示器

楼主(2014-10-17):
lg22led显示器,具体幸好忘记了,不插屏线led亮

插上屏线就闪屏?

能确定是屏坏么?没有好屏来测试啊。。。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仔细查一下屏线周围的电容,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测测屏吧  向你所说的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个通用的驱动块测试下。。看看屏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