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BIOS怎么测片选信号

楼主(2014-10-17):
有前辈传一下经验吗..用示波器能测到吗..波型是什么样子

网友A:
第一脚就是片选脚,用自动档就可以测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脚就是片选脚,用自动档就可以测出

可以说下你们迅维讲的八角BIOS的第三脚写保护电平为高电平时怎么修么?谢谢!这里好几片都没头绪,按时序供电,时钟,复位,该查的都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