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正常关机后不触发!

楼主(2014-10-17):
昨天遇到块主板,开机正常,点开始-关闭计算机,关机后就不触发!把电源线拔掉待一会儿又能触发了!
主板上没有发热的地方!主板不触发时BIOS放电也好使!
大侠们遇到过吗?这是哪里的问题呀?教教我,谢谢哈!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呗!

网友:
主板放电有效,那就刷BIOS试试看,顺便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A:
不触发跟BIOS没关系吧台板,建议换个晶振和庇振电容试下,

网友B:
毕竟不是大师是不能够 秒杀  按照不触发的时序检查一下 前提是待机电压要好

网友:
检查电源没问题?

网友C:
不触发的时候看看IO有没有收到slp
信号

网友:
主板放电有效,那就刷BIOS试试看

网友D:
今天就有一块,刷了三个BIOS才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的时候看看IO有没有收到slp
信号

可这种能触发过,所以应该是正常的,BIOS可能性大点

网友:
要不是电源保护,应该不关电源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毕竟不是大师是不能够 秒杀  按照不触发的时序检查一下 前提是待机电压要好

古怪问题,还是看看BIOS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跟BIOS没关系吧台板,建议换个晶振和庇振电容试下,

可今天我就有一台是这样的,都换了这两个,后来经一朋友提醒就刷BIOS,第三个竟然好了

网友E:
主板24pin电源插口旁边的2个MOS管换掉即可 热击穿 断电后不会快速恢复 D极和S极内部粘连 造成不触发

网友F:
感觉和bios关系不是很大,应该还是触发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就有一块,刷了三个BIOS才解决

是什么芯片组的,BIOS也参与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24pin电源插口旁边的2个MOS管换掉即可 热击穿 断电后不会快速恢复 D极和S极内部粘连 造成不触发

是双路供电MOS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和bios关系不是很大,应该还是触发电路的问题

我也觉得跟BIOS没什么关系,BIOS又不参与触发,新主板除外

网友:
刷BIOS 、电源换一下。

网友:
RTC电路没有保存BIOS检查RTC电路和BIOS对地阻值要电压

网友:
换电源试试!或者查主板上跟电源5Vsb相连的原件!

网友:
看看时间日期可以保存不,不行就刷BIOS,不行就是桥问题。

网友(2014-11-16):
是不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
看下 开机电路 这个可以刷下bios 试下 有些东西 就是不清楚的

网友(2019-09-17):
电脑主板不触发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150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