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驱动程序已停止响应

楼主(2014-10-17):
在显示器的右下角出现:显示器驱动程序已停止响应 并且已恢复.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就是系统发现了正在使用的显示器,感觉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还记得吗,显示器只接红绿蓝行场和地就能正常使用的!可能得手动设一下最佳分辨率!

网友:
先确定是显示器故障,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示器一直在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