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A55V-S

楼主(2014-10-17):
开机跑11,COMS电压被会拉低,跳线帽没有插也是通的。初步断定是桥短路,重新植株以后依然短路。求助!!!!!

网友:
本人同样遇到这个问题,坐等答案!!

网友:
如果是桥短路了,重植是没有用的,要换

网友(2015-07-02):
楼上有没有修出来的?

网友(2015-09-23):
电池没电影响的

网友(2015-10-26):
求一BIOS    开机跑乱码    不开机

网友A(2016-12-30):
我也遇到挡11的,同样问题,刷BIOS也不行

网友(2017-02-01):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挡11的,同样问题,刷BIOS也不行

有没有测量一下coms电路像楼主说的那样电压被拉低?如果拉低就测一下coms电路,coms电路没有问题就一般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2017-05-01):
谁有    翔升A55v-S     图纸

网友:
短路只有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