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M LX3 PLUS配华硕 游戏悍将 GT640 每天第一次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4-10-17):
华硕M5A78-M LX3 PLUS配华硕 游戏悍将 GT640 每天第一次开机无显示!!接集显正常!!需要重新关机重开独显才有显示!!!求指点!!!

网友A:
换块显卡试一下!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B:
多半是接触不良或显卡有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接触不良或显卡有坏

如果说是显卡坏!它正常显示的时候又一点问题都没有呀!!真的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块显卡试一下!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拿到其它机试没问题!!其它显卡拿到这块板上试也没问题

网友A:
显示器有没换过试

网友D:
有可能是供电纹波过大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供电纹波过大引起的

应如何检修呢??电源已换过

网友E:
进BIOS里改独显优先或刷BIOS看看 集显的板子上独显第1次开机都要神思一下才有动作,呵呵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进BIOS里改独显优先或刷BIOS看看 集显的板子上独显第1次开机都要神思一下才有动作,呵呵 !

都试过了!!最后确定是显卡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都试过了!!最后确定是显卡故障

显卡在其他主板上也有这个毛病吗?  确定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在其他主板上也有这个毛病吗?  确定就好

有!!要断电半天才会出现问题

网友:
换显卡吧,可能是不兼容,或刷一下BIOS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有没换过试

这种问题,显示器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你要先确定是显示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找到问题再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是显卡坏!它正常显示的时候又一点问题都没有呀!!真的奇怪!!

有些显卡早期坏,就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