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MUS-III-GENE上电时序

楼主(2014-10-17):
在淘宝买的,

网友A:
电流到多少?开机瞬间都哪里有电压?有示波器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到多少?开机瞬间都哪里有电压?有示波器没?

是华硕主板p55芯片组的,看不到电流...示波器也没有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片,不过这个是没有CPU电压,好像好像是VID信号有问题,IC也换了还是没好,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板上有节点没?断开节点,应该是有轻微短路或者有信号没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板上有节点没?断开节点,应该是有轻微短路或者有信号没出来

该怎么找节点。节点是什么。还望大神赐教

网友D:
是时序,还是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该怎么找节点。节点是什么。还望大神赐教

就是用锡连起来,拖掉锡就是断开节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到多少?开机瞬间都哪里有电压?有示波器没?

台板也有电流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片,不过这个是没有CPU电压,好像好像是VID信号有问题,IC也换了还是没好,不知道怎么修了。。

那只有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时序,还是电路图

是时序图,

网友:
?cpu电压还与桥有问题?这个扯远了了吧,EN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用锡连起来,拖掉锡就是断开节点了

哦,是每个主板都有节点还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片,不过这个是没有CPU电压,好像好像是VID信号有问题,IC也换了还是没好,不知道怎么修了。。

开机瞬间掉电不?我这个强制通电后也没有cpu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机瞬间掉电不?我这个强制通电后也没有cpu供电的,

我这个是不上CPU会有电压不过没波形,而且电压也会慢慢消失,(不懂描述)上CPU直接没有电压,我查过EN和VCC都正常,周围电阻也量过,ic也换过

网友:
是不是检测到哪个外设不对就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不上CPU会有电压不过没波形,而且电压也会慢慢消失,(不懂描述)上CPU直接没有电压,我查过EN和 ...

有没有可能反馈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反馈出了问题

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不过这个反馈电路老是在脑子里回想,就是不会找回路

网友:
先下个来学习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北桥虚焊会导致开机掉电~建议加焊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北桥虚焊会导致开机掉电~建议加焊桥。

后面时钟复位有了,我就压了桥,结果RSMRST都没有了,后面把温度调高了再压,然后什么供电都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不过这个反馈电路老是在脑子里回想,就是不会找回路

我对反馈电路也搞不太懂,有些都查出来是反馈有问题的,都没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后面时钟复位有了,我就压了桥,结果RSMRST都没有了,后面把温度调高了再压,然后什么供电都没有了

压桥管RSMRST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对反馈电路也搞不太懂,有些都查出来是反馈有问题的,都没整好

你还是好好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压桥管RSMRST什么事~

据我猜测应该是桥把RSMRST拉低了把,后面压桥又压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对反馈电路也搞不太懂,有些都查出来是反馈有问题的,都没整好

是啊,所以现在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