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台DELL 19寸的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4-10-17):
戴尔E1912HC显示器开机出现entering power save mode怎么解决?

网友A:
测一下VGA口行场阻值,应该在600~800之间(二极管档)!

网友B:
不是显示器问题吧

网友C:
VGA口三脚短路,15脚和13脚短路,VGA口旁有两组三个二极管并在一起的,把这两个取掉,此机修复

网友:
显示器有英文报错的第一次看见

网友:
进入省电模式,在控制面板,电源管理里设置一下你的电源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VGA口三脚短路,15脚和13脚短路,VGA口旁有两组三个二极管并在一起的,把这两个取掉,此机修复

恭喜楼主修复

网友D:
见识了,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显示器出问题,还提示的。人性化啊

网友:
这样修理也可以啊??

网友:
entering power save mode意思是"进入省电模式",应该是你的显示器在进入省电模式了.可以在BIOS和Windows操作系统“显示属性”中“屏幕保护程序”的电源选项中进行设定。主板设置里面可能有问题,首先尝试使用默认设置保存一下试试。或者到显示器功能菜单里恢复一下出厂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识了,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显示器出问题,还提示的。人性化啊

我也是刚触显示器,看差怪问题也不少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VGA口三脚短路,15脚和13脚短路,VGA口旁有两组三个二极管并在一起的,把这两个取掉,此机修复

你说的是台板吧,然后在显示器上面有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显示器问题吧

感觉像是说台板有问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VGA口行场阻值,应该在600~800之间(二极管档)!

两个阻值都要一样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VGA口三脚短路,15脚和13脚短路,VGA口旁有两组三个二极管并在一起的,把这两个取掉,此机修复

这样也能找到问题点。牛X.

网友:
驱动板坏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