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40 la-5521p独显改集显方案

楼主(2014-10-17):
接修一台ACER 4540笔记本,故障为开机不显示,检测为显卡坏了,该机北桥是带集成显卡的,于是想改成集显,一是为了节约成本,而是为了降低返修风险,由于没有点位图,幸好主板标号比较清楚,详情如下:
1.VGA部分

2.LVDS部分

网友:
为方便大家下载,我做成文档供大家下载

网友:
如果看不清,可下载高清图片,本分卷由2345好压(Haozip)生成,请使用2345好压来解压。分卷文件共有以下3个:

网友:
对了,忘了提醒,只要显卡没短路,显卡芯片不要取,不然BIOS检查不过,取了的话就要刷成4540集显的BIOS

网友:
楼主这么牛逼能改这个佩服

网友:
怎么改的,只看到图,没看明白楼主怎么改的。

网友:
感觉很麻烦的,要改的地方很多啊

网友:
呵呵,我小白,没有看明白怎么改的

网友:
楼主这法子不错、加分了

网友:
  很强大的技术贴,不错!

网友:
是移一下电阻吗,楼主来点文字好吗

网友:
楼主,你好,我笔记本是4540G的,和这个一样开机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也想改成集显的,能教教我吗?
您这教程全是图片,没有文字说明,没看懂呀~  求指导

网友:
上次改了个  失败了  下次碰见了试试

网友:
没有点位图也能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