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v vtt 电压被拉低成o.7v 掉电

楼主(2014-10-17):
DELL N4010 不装CPU正常 装上CPU就被拉低 CPU测过了是好的
cpu
掉电

网友A:
你板号多少啊?
um8b 独显
详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板号多少啊?
um8b 独显

网友:
换过U试过吗

网友:
U供电芯片旁边的小电容看看

楼主:
是上管用错了 换了上下管和芯片后出现的问题 后来发现买回来的都是下管 为了方便买了一个型号的 本来想买上管的 结果型号弄错了 买来的都是是下管 把下管当上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