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掉电维修,掉电秒杀了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

楼主(2014-10-17):
联想E40,客户拿来机器测试掉电,电流跳变到0.4左右掉电,感觉却供电导致掉电,客户报价后拆机,查看全板无发现有进水等腐蚀现象,打各大电感阻值无发现问题,上电测试各大电感电压 却集显供电,其他供电均正常,打开图纸看了下芯片,如缺HWPG就会掉电,集显没开启那么一定却少这个PG,测量芯片工作条件 没啥意思这么快就发现问题了,TON明显不对,查看测量电阻一端有一端没电果断电阻坏换了后完美量机。

装机后发现哎又不亮了,电流跳到0.37左右,拔出后在上电哎呀有上去了亮机了,感觉还是有问题没全部装完,等了一会在试又不行了还是电流停到0.37左右郁闷本以为结束了,拆开来测试0.37电流后产生了那些电压,发现除了3V 5V其他电感全部无电,测试3V  5V电感发现从几欧缓慢上升到120欧左右,感觉好像在充放电一样,大概等几分钟然后在上电就一定是不触发的,从新插好就可以上电。。。。。。。。。。。。。。。。。。求高手

感觉是转换电路 在一个电路同时出现3V  5V 的地方  不然不会两个电感都是同样的问题,但是这个要怎么测试啊。。。。。。。。。。。。晕死了

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
附上电路图点位图

联想 E40.rar

网友A:
只有3v5v不可能到0.35的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3v5v不可能到0.35的电流吧

事实就是这样 估计是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B:
刷bios了没 我遇到 刷了就好的

网友C:
看下上下管有没有短

网友:
电流不正常吧

网友:
查一下哪里不良

网友D:
拆件试下吧,电容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E:
慢慢查   排除

网友F:
这个需要查的电压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了没 我遇到 刷了就好的

状况和我的一样????    3V  5V  上电后短路状态  慢慢恢复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上下管有没有短

上下管短路就不能触发了呀  现在问题是 第一次不能触发 感觉相是充电了 从新在插拔后在上电 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啊

网友:
困难重重, LZ不错

网友:
机器完全没电情况下 等几分钟 然后上电到0.4左右,全板都没电就3V  5V有 其他电感都没  从新插拔下然后在上电 哎呀就好了,奶奶的 晕死  感觉第一次好像是充电一样,然后重新插拔在上电就奇迹的好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一开始以为放电短路有问题但是测试后感觉没啥问题啊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件试下吧,电容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感觉也是电容问题 这个盲目的拆 不知道要拆到什么时候 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慢慢查   排除

关键是怎么排除啊   哎我去  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需要查的电压太多了

哎 是啊    真是不知道怎么弄了  晕死  。。。。。。。。。感觉就像 电阻后端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没有修好啊,,,,,,不知道那里问题啊   这鸟机器太纠结了。。。。。。。

网友:
待机芯片看看

网友:
或者把集显供电的电容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