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0死机问题

楼主(2014-10-17):
本人接到一台联想E10的笔记本,拿来是进不去系统,拿来冲装了个系统,没打驱动,运行2天一切正常,就是cpu温度有点高。
今天打上显卡驱动又进不去了,换系统也不行,只要打上显卡驱动就不行了,我想问下有没有哪个大侠碰到过这个情况,这个型号到底是散热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要排除法判断

网友:
排除法判断

网友:
碰到过很多打不上显卡驱动的,多数都是加焊显卡好的,极少是换显卡。。。

网友A:
你打了显卡驱动 进安全模式看能进去不  如果近安全模式可以进 你试下刷BIOS

网友:
这机子注意电容问题~

网友:
显卡 问题比较大

网友:
我打开机器显卡和CPU在一个坐上,安全模式能进系统,安全模式是没有驱动程序的吧  当然可以进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性能不好了吧,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了显卡驱动 进安全模式看能进去不  如果近安全模式可以进 你试下刷BIOS

不知道BIOS里面是不是可以关集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