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无5V

楼主(2014-10-17):
故障现象:通电就有待机3V。无待机5V,待机芯片RT8206A,量时发现没有5V的开启信号,还不能充电,板号:K43SD REV:4.1找不到图纸点位图实在不好用,没找到连接的点。修好的过这板子的请给提示一下。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A:
触发后才有5V.查查VL3V VL5V有没有出电压 如果有电压   那么VL5V转3.3V问题在IO旁边左下角有五脚转换电压管可能坏了

网友:
跑跑电路 看看吧 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有些板是触发才出5V的,接一下EC的条件,看看

网友:
BIOS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我也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后才有5V.查查VL3V VL5V有没有出电压 如果有电压   那么VL5V转3.3V问题在IO旁边左下角有五脚转换电压管 ...

条件都查了,除了5V开启其它都正常。你说的这个转换管不知道是那一个,前两天修到一个K43SV,看了一下这两个电压的开启都来自EC86脚,我这块板子的86脚也出电压3.3了,只是没找到从什么地方转换到开启电压了。还有我觉得这个板子是不触发就有3V和5V,因为我现在手上那块K43SV就是。K43SV是不过内存,

网友:
看看小5V出来没有,换EC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手上有一台和你的机器一样问题,找不到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