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电容电感为什么全接地呀?

楼主(2014-10-17):
用蜂鸣档在主板上测电容和电感的两只脚怎么两只脚全与地相通呀??主板是正常的可以使用的。
我是新手刚接触主板,请大家赐教。

网友:
估计是 阻值小 不是hi接地了

网友:
在我练手的主板p5g41c-m lx上有个 bat54cw 三只脚都通,折下来发现三个脚的焊盘都与地通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短路了。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分辨是有短路还是阻值小了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主要是大电容和大电感,两只脚都与地通。主板是能用的。技嘉8i945g主板。
按电路图来测的话怎么测呀,图上标的不接地可是主板的元件就是与地通的真晕呀。

网友:
主板上用的电容一般常见的是电解电容和贴片电容(叠层电容),在主板上电解电容的负极是与地相通的,贴片电容无极性但有一端也是会与地相通,起到滤波租用;用万用表测量电感两个脚是相通的,如果不通就是开路坏掉了;至于楼主说的电容与地相通,需要你实际看下万用表响时候的阻抗,如果不是10欧姆一下,是没有短路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谢谢,值在10以上。

网友A:
测电感的两脚是分别与地测的,电感的两个脚都于地通,表响,不知道得10以上的值是否也是正常呀。

网友:
可能阻值太小 万用表就默认接地响了吧 哈哈  其实我也是猜的

网友:
多看看电路基础知识

网友:
看表读数不为零就不叫直接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感的两脚是分别与地测的,电感的两个脚都于地通,表响,不知道得10以上的值是否也是正常呀。

你实际测试出来的阻抗是多少那?像我手里的万用表是福禄克111型号的, 我这个万用表只要测量不大于100欧姆,他都会叫的

网友:
有的是时候是10几有的时候是100多。哪个值的范围算是正常呀?

网友:
根据前面各位朋友们的指教。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用蜂鸣档测元件的一脚是否接地,不能只听表响不响,还要看数值。数值大于10以上,就算表响也不一定是元件对地短路了,可能是阻值小引起的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