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4521F一体机,上电无任何反应,各组供电均正常,接电脑提示未知设备,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4-10-17):
电源板5V,24V均正常,主板的12V,3.3V,1.8V均正常,就是无反应,测量晶振均有波型,接电脑上显示unknown device 求高手帮忙

网友:
数据线你代换了吗,大多线的事儿。

网友:
驱动板子 坏了  哈哈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连电脑都显示“未知设备”请问怎么刷程序呀?

网友A:
摘rom刷啊,不是线刷

网友:
交换主板,主控芯片坏。芯片要40换上还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摘rom刷啊,不是线刷

ROM是像U盘芯片一样的,不是8脚的25系列芯片,再说,程序也不好找。

网友:
换块主板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