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G 无3V5V气死人

楼主(2014-10-17):
宏基4752G 无3V5V气死人 待机0.089这时候电源管理芯片EQ=发烫-偶尔正常出3V5V可以开机 但是重开机又不行了!用51123代换3V正常 5V只有2.5V 用51125代换 5V正常3V没有!!!换了N个 EQ=了 问题一样!EC换过!EQ上PGOOD没有!别的都对的!!!!求解

网友A:
是不是 本来就不是 那边的问题  查下其他条件

网友:
现在又奇迹一样的 3 5V正常了!估计又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本来就不是 那边的问题  查下其他条件

日他妈哦 现在又对了!你看嘛!对了其他的都对了 什么都对了 可以开机使用了都

网友:
3v,5v,输出的滤波电容,换了就好,不要谢!

网友:
不是很稳定啊

网友B:
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嘛!

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现在我都再装机了

网友:
哈哈,这种问题确实头痛.电容电感 管子,都换一遍吧,

网友:
楼主先看一下LD0 的信号短路没 没有的话直接把待机3 5v电容换掉 就好 了
我修好几台了

网友:
还需要用电池试一试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 我有台一模一样

网友:
新手学习中,谢谢各位的经验

网友C:
把3  5V滤波电容试下。4752通病就是他问题

网友:
弄好了哦!拿走了客户

网友(2014-11-30):
看完了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好的。。。。

网友:
换了 出来了3V  没有5v   你看下芯片5V怎么产生的,以及5V产生出来后经过的电子元件  要测量,注意配套

网友(2015-01-15):
我的待机3V是3.47感觉有点高,5V是4.46应该是低了!!楼主认为我这个板子,维修方向从哪开始????

网友:
有时待机电流0.083A,电流高了,无3V、无5V;
有时待机电流0.026A,3V是3.47感觉有点高,5V是4.46应该是低了!!
楼主认为我这个板子,维修方向从哪开始????

网友:
怎么修好的?

有示波器,就看看3v、5v的波形。

网友:
我今天一台也是待机0.03量 3 5V电容电压偏低 看了论坛果断换了3 5V电容就OK

网友(2015-03-10):
引用 网友C:
把3  5V滤波电容试下。4752通病就是他问题

还换那种固态电容吗??

网友(2015-04-25):
也许该芯片周边原件在加热过程中受损,引起的不良

网友:
这情况,太特殊了吧

网友(2015-08-16):
妈的,刚错过了一台.太可惜了

网友:
电容场管都侧侧。

网友:
搞了半天.还了电容搞定

网友:
待机0.08说明有短路    手摸3 5V芯片是否发烫 烫换掉

网友D(2016-08-13):
手上一台也是没3 5 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一台也是没3 5 V的

查一下待机的开启,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