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 这种怎么刷 BIOS 第一次修显示器 和笔记本不一样 没找到ROM芯片

楼主(2014-10-17):
求助    怎么刷  BIOS啊············

网友A:
2120的要在线刷,要有合适的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20的要在线刷,要有合适的编程器

能具体点吗

网友B:
这个要用VGA头刷要专门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用VGA头刷要专门的工具

能具体点吗

网友:
2120L就是MCU,用支持在线升级的编程器比如809F,全通VGA线接驱动板刷!

网友:
目测没u外置BIOS,需要VGA口在线编程起

网友:
RT809F  看来我的  希尔特  还刷不了啊

网友C:
这个是假三星的板子吧。

网友:
直接用RT809F插VGA线刷就可以了。

网友:
知道乐华2025吗 和它一样刷

网友D:
悲剧的是 ,有时候usb驱动安装不上~~

网友E:
没编程器就改通用,

网友:
2120+2025.........

网友:
RT809F插VGA线刷

网友:
拆下来用BIOS机刷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编程器就改通用,

好像网上见有专门的编程器,不知道实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悲剧的是 ,有时候usb驱动安装不上~~

系统问题,或者USB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假三星的板子吧。

那怎么刷BIO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