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待机过高,掉电。

楼主(2014-10-17):
E40开机掉电,0.05A待机过高
现在是PQ74发热,大家说说上面这个有有什么用。

补充内容 (2014-10-18 12:25):
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是C321这个电容没装,导致的掉电,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PQ74-PQ86这2个管有什么作用。接地又拉不低。,不接地更没用。

网友B:
用于关机以后对5V,3V进行快速放电用的

网友:
这个拆掉不用煤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于关机以后对5V,3V进行快速放电用的

很深,不是很明白。那PQ74发热,是什么情况。

网友:
拆掉没事啊

网友:
条件量都正常嘛!、

网友A:
现在拆掉了,待机正常了,但是现在电流跑到,1.3A左右掉电,上内存的时候会掉,如果不上内存不会掉电。

网友:
是不是显卡啊  这显卡很爱坏啊

网友C:
测量过内存电压吗?刚修了个HP 4710S也是上内存掉电,测量内存1.8 供电波形不稳,换TPS 51124好了,这个芯片同时输出1.8v 与1.05v

网友:
这个看不太懂

网友:
应该是小短路了

网友:
这个机器直接换算热器之后再来搞其他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测量过内存电压吗?刚修了个HP 4710S也是上内存掉电,测量内存1.8 供电波形不稳,换TPS 51124好了,这个芯 ...

这个电压好像有点高,1.98V

网友D:
这几个MOS管受控 在关机的情况下  放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好像有点高,1.98V

先把供电搞好了再处理

网友:
拆掉他没有影响的

网友E:
这机器 爱坏显卡   修完显卡 还得换散热片 才能更好的用住

网友:
放电电路。

网友:
是不是有小短的   还是先把小短的搞好

网友:
快速放电

网友:
待机芯片问题吧

网友A:
问一下大家,HWPG:2.7V正常吗
掉电会不会是它低了。

网友:
但是,掉电内存,不掉电的时候,也是2.7V

网友:
刷一下BIOS 试一下

网友:
掉电换U试啊

网友:
BIOS刷过了。

网友A:
上内存就掉,不上内存不掉,跟U有关吗?

网友:
拆掉 不用了 试试

网友:
PQ74 起到 放电作用的   比如  拔掉适配器    快速放掉 +3v 的电

网友:
放电管了,换了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74-PQ86这2个管有什么作用。接地又拉不低。,不接地更没用。

想保护作用的,但拆掉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拆掉了,待机正常了,但是现在电流跑到,1.3A左右掉电,上内存的时候会掉,如果不上内存不会掉电。

过了内存属于跑码了,可能要考虑一下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几个MOS管受控 在关机的情况下  放电的

是的,快速放电,也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 爱坏显卡   修完显卡 还得换散热片 才能更好的用住

1.3电流,如果有跳变了,应该是就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大家,HWPG:2.7V正常吗
掉电会不会是它低了。

HWPG应该不正常,一路一路拆,看那路没出来,或是EC问题

网友:
拆了它好了

网友:
这两玩意看起来没多大作用,看看你评论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3电流,如果有跳变了,应该是就显卡了

E40的显卡不是会报错吗。现在没报错。喇叭

网友:
mainon没开启,3V就已经过来了。电击法找3V短路。

网友:
之前把C321拆下来,没装回去,后面没办法,装回去后,电脑突然正常了。谢谢大家的跟贴。此机器到此修复OK了

网友:
一个电容的作用有什么这么大吗,不装还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内存就掉,不上内存不掉,跟U有关吗?

有关系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