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这个六脚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4-10-17):
这个事VGH升压电路不知道这个D2有没有代替的

网友A:
应该可以短接,目测234脚线路粗线供电用的,只需要查下这几个脚的高低电平,用管子改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短接,目测234脚线路粗线供电用的,只需要查下这几个脚的高低电平,用管子改也可以的

1脚是-9v  2脚是13v 3脚是9v 五脚是接地  对接的话13v就接地了

网友B:
CHENMKO BAV99BDWGP  (DIODE ARRAY)

marking DN package sc-88 (sot363)

ASUS VW223  ???????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ENMKO BAV99BDWGP  (DIODE ARRAY)

marking DN package sc-88 (sot363)

谢谢,总算知道十个什么东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短接,目测234脚线路粗线供电用的,只需要查下这几个脚的高低电平,用管子改也可以的
不能直接短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ENMKO BAV99BDWGP  (DIODE ARRAY)

marking DN package sc-88 (sot363)

太给力啦,支持一下

网友:
可以找到电路图看吗,VGH是什么来的?

网友:
我在慢慢学习中。。。。

edisong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是个升压二极管 把二脚13V和三脚12V升压25V就是VGH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ENMKO BAV99BDWGP  (DIODE ARRAY)

marking DN package sc-88 (sot363)

这个给力。原来里面有四个二极管组成的。。

网友:
谢谢,支持一下。

edisong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