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2G DDR3内存维修

楼主(2014-10-17):
金士顿2G DDR3 1333内存,用户插反蹭掉2个金手指和一个电容,补好金手指,从二代内存取下一个大小一样的电容补上,现在使用正常,用MEMTEST检测提示错误说什么无法储存,这种不知有无大碍,是不是电容不对造成的。

网友:
怎么补阿,有点难

网友A:
手法不熟练是接不上的,不好接

网友B:
用内存软件多测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
换新PCB把。。。。。。。。

网友:
上个图解说一下怎么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内存软件多测一段时间看看

不知道楼主用的那个个软件,正准备修内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法不熟练是接不上的,不好接

接上了,不能用,应该不是接上那个问题,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
进系统能正常使用吗???有时候显示测试不一定正常的。。

网友C:
直接换啊,弄得那么麻烦干嘛

网友:
换个基板就可以了

网友:
为了一个2G内存,重植16次BGA?能行得通吗?

网友:
现在有些东西真是不值当的修了 不够浪费时间的。

网友:
按我的经验,电容一般是不会影响的。你换的又是差不多的。我也弄过2个单面拼成1个双面的事情,电容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啊,弄得那么麻烦干嘛

换个基板就可以了

网友:
能用,不蓝屏就行了呗

网友:
很难补吧。。。。。。

网友:
查一下金手指脚位定义

网友:
我的一条金士顿2G2代内存,掉了2个电容,一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