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dr装驱动蓝屏

楼主(2014-10-17):
  华硕K55D 只要装显卡驱动就蓝屏 系统重做,不装显卡驱动 上官网下驱动装也蓝,刷BIOS  蓝屏 加焊显卡 桥 还是蓝,显卡重植   蓝,换显卡芯片  还是蓝屏
现在没招了 !求助中!

网友:
没换硬盘内存啥的试试吗

网友:
楼主排除了硬盘和内存的故障了吗

网友:
内存几率大一点

网友:
可能附件有关系,裸板试

网友:
蓝屏大部的时候考虑一下内存和内存控制,或看一下代码

网友:
换u试试吧,

网友A:
给显卡供电的所有mos管三极管各种管都要量   之前修的一个联想的什么型号不记得了  就是一个mos管不良导致各种蓝屏换显卡芯片业没有用。

网友:
我也有一片面与你一样情况

网友:
试试这款显卡的最老版本驱动

网友:
内存  硬盘都换过了 !

网友:
老显卡驱动也试过

网友:
解决了吗   楼主,我这也有一个

网友:
遇到过一个DDR_VTT电压偏低   导致蓝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显卡供电的所有mos管三极管各种管都要量   之前修的一个联想的什么型号不记得了  就是一个mos管不良导致 ...

对 上次我弄个短路的也是 修好后独显装不上 有个一个管子没导通

网友:
换一个操作系统试一下

网友:
还是没弄好!显卡芯片换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 上次我弄个短路的也是 修好后独显装不上 有个一个管子没导通

哪个管子  具体说说呗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管子  具体说说呗

好长时间了  都忘了  拿板子还有可能找到

网友:
楼主,换CPU,或搞北桥试一下

网友:
内存 硬盘 系统都换过,还是一样,不知道咋整了,前面有前辈讲了修到过显卡有供电没有产生,楼主可以测测显卡的供电是否都满足了

网友(2014-12-09):
郁闷啊 ,今天又换了个显卡芯片,还是依旧啊!没法整了 !

网友:
总结下 内存 换过 硬盘换过 显卡换过 桥 加焊 也植株过!系统和驱动就不用说了 !

网友:
显存,缺少某一路显卡供电,排除内存和硬盘和系统和驱动故障。有点位图的话,就查下全板供电,包括二级转换电压!尤其是显卡部分!

网友:
重点显卡供电查一下

网友:
哎,,,,有点想要放弃的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