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PLUS 跑98 d0求租

楼主(2014-10-17):
华硕 P5G41T-M LX3 PLUS这款主板测试卡一直跑98 D0这样来回循环 什么问题呀,这个主板昨天客户送来的时候是不通电 检测开关针电压只有1.8V,换了IO旁边一个822排阻之后好了 能正常点亮了,今天客户来拿能正常通电了 现在问题变成98 D0代码来回的跑 这又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查没查内存的条件

网友A:
是不是内存的问题了 呵呵

网友B:
不过内存,检查内存部分。或者不插内存试试 会不会报警?

网友C:
这里有自己看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6334-1-1.html

网友:
华硕一般都是822的事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

网友D:
这种最好修了
你直接换822

网友D:
你慢慢换一定会换好

网友:
d0电池~内存~

网友:
822排阻换了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自己看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6334-1-1.html

真牛 老徐有理论和实践出的都是精品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D0  98  96或者D0 98代码根据常见维修代码维修所讲判断是北桥问题,以前的笔记本是这样的

网友:
感觉是内存,要么是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牛 老徐有理论和实践出的都是精品

可除了学员,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网友:
想换整板的822

网友:
电池,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慢慢换一定会换好

这不等于白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最好修了
你直接换822

是那个822呢,怎么不指明

网友:
除了内存,还是内存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内存,检查内存部分。或者不插内存试试 会不会报警?

很多都是内存控制出的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存的问题了 呵呵

这个直接都是换北桥好的

网友:
我修到过的 822 位置, BIOS座旁,时钟旁,南桥和PCI之间。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BIOS七脚要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直接都是换北桥好的

不错 估计是 北桥和 内存之间的通讯的问题

网友:
换Bi0s旁边的 822试下试试

网友:
BIOS座旁,时钟旁,南桥和PCI之间

网友:
我这边有块换822好了,但过了没几天问题又来了

网友(2014-12-11):
今天修了台 ASUS P5G41T-M PLUS 档代码 98 D0 先以为是BIOS 与BIOS 旁边排阻,刷了BIOS 换了BIOS 旁边排阻故障已样 后换了PCI之间挨着南桥边的排阻272 后故障消失了 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