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工控板的故障请教(和笔记本差不多 gm45芯片组 用的台式机的io w83627dhg-p)

楼主(2014-10-17):
问各位大神一个问题,一块MITX-6890 工控板  长虹触摸电脑电视一体机用的 ,gm45芯片组,现在电流0.7掉电反复重启,测量各大供电已出来(内存1.5v、桥1.04v左右、总线1.02v左右、cpu 1v左右不知道电压正常不) 测量cpupg 1.03v左右、时钟(0.4v)左右和复位1.05v和基准gtlref 0.6v左右,  ads#无波,lpcad0-3无波,打阻值不短路,请问这种情况可以判断为不跑马引起的掉电重启吗?北桥和南桥损坏的几率大吗?还是上诉电压不正常?

网友A:
工控板散热不好 估计桥出问题的可能性大,cpu复位不能只看电压的,看你量的这几组电压还是都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控板散热不好 估计桥出问题的可能性大,cpu复位不能只看电压的,看你量的这几组电压还是都正常的

网上桥不敢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桥不敢定。。。

intel的桥一般没事的 也便宜,gm45 和82801ibm的桥料板上很多的,实在不行就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