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的泥沙上网本

楼主(2014-10-17):
      昨晚快收档的时候,接到一台史上没有见到过的上网本,客户说是前几天泡过水的,我跟他说进水这么久很难搞的,可能没那么快搞好,要放在这里慢慢搞,他却说尽量帮我搞好它就行了,于是我写下联系方式打发客人离开了,当我拆开C壳的时候,惊呆了!竟然是这样的:

看到这种情况,就知道是发生水灾啦!拆开铁壳更壮观,如下图:

看到这么多泥沙,心想没得救了,有救没救清洗干净再说吧,拆下裸板拿去厕所嘻唰唰!一阵淋浴之后,还是不够干净,有很多地方的泥沙都洗不掉,洗不干净也只能试试看了,再拿去BGA烤干它,一定要洗完之后立刻拿去烤干,不能太久!
一杆烟的功夫之后,板子被烤的热乎乎的,应该是可以上电测试了,上电之前一定要检查外观有无掉件,各大电感打值是否短路,这是大婶们都知道的!上电待机电流0.01正常,触发开关没反应!难道是开关被腐蚀呢?华硕的上网本没有图纸,只好根据平时的经验去判断了,仔细观察开关周围,没有腐蚀的迹象,于是我就打开EC的PDF找到触发开关的脚位上电测试,发现有高低高跳变,顺便测量了EC的待机电压和待机复位,都正常!打开示波器抓EC的时钟,有很漂亮的正玄波,再抓BIOS的1、2、5、6,没有波形,问题出来了!查BIOS第8脚没有电压,难怪没有波形,仔细观察BIOS周围,发现有个电阻没有了,测量有一脚与BIOS第8脚相通,原来是BIOS供电的上拉电阻。都怪刚才目测不够仔细,哎。。。。找个10K的电阻干上去,上电测试居然亮机了,瞬间那个心情爽啊!这个故障可能是刚才用刷子清洗的过程中不小心刷掉了,再加上自己用力过猛,所以才有了这么一段故事,哈哈哈!维修需仔细,老师说的没错!

网友A:
一定要把死角也搞干净哦,不然会返修

网友B:
晕哦,这么强的机器,难道电池没有在上面

网友C:
这个机子掉什么地方了 那么多泥巴

网友D:
  看到这板子  我醉了

网友:
这修完能稳定吗?

网友:
你还真的用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把死角也搞干净哦,不然会返修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哦,这么强的机器,难道电池没有在上面

电池坏了,硬盘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掉什么地方了 那么多泥巴

这里发生水灾,被水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板子  我醉了

不是吧!其实没有那么夸张,泥沙还不怕,最怕老鼠撒尿!腐蚀超快!

网友:
测试了很久没有问题,我也有点担心!只要能过保修期就不怕了

网友:
呵呵!必须的!不用力洗不掉那些沙子,这板子被淹了之后又放了一个多月,肯定没那么好高啦!

网友E:
这个机进水厉害了,能修好不错了。

网友F:
见过脏的机器,但是这么脏的还是第一次看见  长见识了 。

网友G:
我去这不是泡过水这是什么情况  不过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进水厉害了,能修好不错了。

是啊!我也很奇怪,进了这么多泥沙,居然腐蚀的不是很严重,我估计是那些泥沙稀释了里面的水份,干了之后就不会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见过脏的机器,但是这么脏的还是第一次看见  长见识了 。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泥沙的机器!

网友:
都是在学习的路上,一起进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去这不是泡过水这是什么情况  不过楼主厉害

呵呵!这是发生水灾,家里被淹了,然后机器被泥沙包裹了,打开就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