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TFT22W90PS液晶开关无反应,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4-10-17):
今天接到一台AOC TFT22W90PS液晶屏,接上电源按开关键没反应,
拆开后电源芯片烧坏

网友:
换电源芯片,测测mos管还有附近的小件!

网友A:
不一定是电源板的 驱动板也有可能的 测测有没有5V

网友B:
电源芯片损坏场管也有可能受伤了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 附近电阻阻值对不对

网友:
直接用讯维电源模块

网友:
换个电源板

网友C:
先用可调电源试试驱动板

网友:
电源板损坏,

网友:
改板速度最快

网友:
楼主说了,只是他没说修那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可调电源试试驱动板

是不是调成5啊,那高压板的呢,怎么弄,不是要两个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损坏场管也有可能受伤了

还有别的会受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电源板的 驱动板也有可能的 测测有没有5V

一般显示器那有那么多故障的吧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换电源芯片有时用一段时间还会出问题

网友:
换了这个芯片上边那个电容就爆了

网友:
换了电源板就好了,谢谢大家给提意见

网友:
我的跟你一样   准备找个驱动程序刷刷看

网友:
换了这个芯片上边那个电容就爆了 ???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