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4400+散热盖拆除了温升还快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17):
刚开始是温升太快太高自动黑屏,把盖拆掉后温升还是快但温度保持在最高70度,待机40度,不过有时候还是黑屏,主板插座接触不良?还是别的?

网友A:
换 吧,没有维修意义了,老化导致温度高,手上有太多这样的U都当废品处理了

网友B:
CPU电压降到1.2V 看它怎么高得起来

网友C:
这种u 发热就直接换掉吧!!

网友:
AMD5000的CPU才30元

网友D:
新的30?那里有?如果旧的30说不准好用不好用呢,

网友E:
楼主给个连接在那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给个连接在那买的?

废品店内10元一个  还要那个些!!!

网友F:
CPU 质量的问题。丢了吧

网友:
换CPU上面那个散热的试试,见论坛高手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 质量的问题。丢了吧

论坛里面见过有高手可以换外面那个铁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品店内10元一个  还要那个些!!!

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的30?那里有?如果旧的30说不准好用不好用呢,

二手的都要这个价,还没有保呢

网友:
给个连接,我也要,是全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u 发热就直接换掉吧!!

可能换CPU散热的那个,节约成本

网友G:
引用 网友B:
CPU电压降到1.2V 看它怎么高得起来

但电流大啊,也会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 吧,没有维修意义了,老化导致温度高,手上有太多这样的U都当废品处理了

多少钱处理,想要点来研究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但电流大啊,也会高的

为什么电流会大,你是说CPU内部短路?

网友:
开盖后都是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换个CPU看看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电流会大,你是说CPU内部短路?

电子基础学的不是很好,明天找一下资料复制一点给你看吧

网友:
这个很便宜了。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的30?那里有?如果旧的30说不准好用不好用呢,
坑定是2手的啊

网友:
把cpu周围垫高试试

网友:
换个U试下就知道了。老化发热的没办法修吧

网友:
回23楼周围垫高过刚开始温度不是很高,但一个月后又高了,垫高还是管用的不知道是原理

网友:
AMD4400最好用名片和双面胶再剪四个小三角,帖在CPU的四角,这样就能用了!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