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开机无显修复一例

楼主(2014-10-17):
这机拿来是开机无显示,上机电流一路到1.6A 再到1.3A左右停住,按开关都有反应,用刚买回来的CF360T加焊(曲线按出厂的那个设置),再开机OK

特此奉上BIOS:

DA0UM3MB8E0
REV:E
REV:A00
PWB:5X2FJ
HM55芯片独显主板

补充内容 (2014-10-20 09:04):
原来没说清楚,是加焊显卡

网友A:
两个都打包在一块了

dell 1464.rar

网友B:
加焊那里了,可以说明吗

al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那里了,可以说明吗

不好意思,是加焊显卡

网友C:
通病 加铜片了吗

ala

网友:
唉 送钱的本子啊这是

网友D:
这么准啊, 加焊了就搞定了, 佩服

ala

网友:
开机无显,显卡问题太多了

网友:
这个BIOS还没有来,下下

网友:
这机子显卡问题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么准啊, 加焊了就搞定了, 佩服

一般开关机都正常,按大小写有反应,但无显,基本是显卡的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 加铜片了吗

没加.只是擦干净原来的,加新的含银的那种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经验吗   厉害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打包在一块了

我的开机到1A左右会掉下,会跟BIOS有关吗

网友:
掉电?掉到多少?

网友:
显卡看来虚焊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这种 基本上是显卡的 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显卡  造币容易坏的

网友:
显卡咱这么容易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开关机都正常,按大小写有反应,但无显,基本是显卡的多吧

我今天也做了一个显卡,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也做了一个显卡,没做好,

明天再做显卡植珠,希望能辰功

网友:
植珠还是有铅的锡珠容易一些,无铅把握不好温度容易爆芯片

网友(2014-11-20):
前面的下载回来没有用,看看你这个